技嘉H81M-S1主板风扇转一下停了又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3-20):
技嘉H81M-S1主板没显示,风扇转一会停了又再转是什么问题,是哪里故障请问该从哪里着手解决,cmos放电针脚短接就能触发开机,但也是没显示的

网友:
自己顶吓先

网友:
供电问题,BIOS问题都有可能,供电 时钟 复位都查下先

网友:
先简单的先刷个BIOS试一试不行在查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刷BIOS。

网友:
造成此类的问题太多太多,先检测下主板的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一般都是缺供电 或bios资料损坏引起的

网友:
技嘉新主板估计没有什么大问题  最多刷刷BIOS

网友:
送修吧,估计你问题越搞越大

网友:
拔掉cpu供电试试,刷BIOS 测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你说得太笼统了吧。这种原因很多的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块    时钟   复位 都没问题 跑码到15就自动从启

网友:
送修是王道啊,按你描述的故障涉及面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