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张影驰GTX650虎将主板照片图

楼主(2017-03-20):
不小心把一个客户显卡电阻拆掉了3个,主板上闪存位置补了3个电阻,现在还是不亮机,GPU-V电压偏低0.4V,其他电压都正常。附上现在的主板补电阻图片。大家帮帮忙。这个显卡赔不起啊。哎。。。。

网友A:
一般的显卡而已这个你查一下有没有芯片的图参考这去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显卡而已这个你查一下有没有芯片的图参考这去补吧

客户是叫我一定给他弄好,因为我不小心给他弄坏的

网友:
二手650显卡 180元左右

网友:
这客户也真是可以。

网友:
应该是显存供电的ic吧。看型号查pdf 参考一下,另外显存供电不会影响核心的供电 好好查查核心供电电路吧

网友C:
你是那家的啊!!在昆山那里修板啊??怎么是昆山大天的标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客户是叫我一定给他弄好,因为我不小心给他弄坏的

坦白从宽,抗拒从言。这句话要反过来用。所以有时候得背着良心去做,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坦白从宽,抗拒从言。这句话要反过来用。所以有时候得背着良心去做,你懂的。

客户在旁边看着的,客户换机箱。原机箱太小了。拆显卡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旁边的铁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那家的啊!!在昆山那里修板啊??怎么是昆山大天的标啊??

额。。。这也看得出啊 我浙江的ne。这个客户之前电脑在昆山买的。

网友E:
买个二手的一样的回来,然后对比量一下,修好还给他,买过来的就自己用吧,一两百块钱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二手的一样的回来,然后对比量一下,修好还给他,买过来的就自己用吧,一两百块钱而已

哈哈,这办法不错

网友:
100多块钱有啥赔不起的

网友:
11楼的方法最好,你不用赔钱,发来的显卡还可以当二手卖。

网友:
昆山,太仓,地区,的标,,我都知道一些!!

网友:
不要怕 把具体型号发下 这款也有几种PCB版型

网友:
百度或淘宝找不到吗

网友:
加我WX     1194371811我有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