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LA-7981P 触发后南桥不回S3S4S5

楼主(2017-03-20):
手上有一台G480,板号LA-7981P,进水机。修复了隔离保护(烧了2个P管,VIN供电分压处断线导致PACIN不出,隔离未过);修复了待机3V5V。此时待机正常,触发电流到0.01XX。EC发给南桥的RSMRST和PWBIN信号正常,但就是南桥未回S3 S4 S5信号,南桥能查到的供电也查了,南桥也更换了一个,现象一模一样,望路过的大神指点12,看是否我还有哪里遗漏,谢谢!

网友A:
是否还有断线的?桥的RTC电路正常吗?

网友B:
RTC问题啊,查下BATLO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还有断线的?桥的RTC电路正常吗?

桥的RTC正常  没有短路  VREF5 和 RTC3.3都有;断线的问题的再花时间看看,谢谢给予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问题啊,查下BATLOW#

嗯嗯 好像BATLOW#没怎么查,我这就去查下,多谢!

网友:
搞定了没?

网友C:
桥都换了?还不行?桥不回Ec信号  应该还是桥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认真查一遍  包括INTVRMEN信号

网友:
这种进水腐蚀的机子我一般都是在光亮的地方仔细看,一般都是测试点掉了或者电阻腐蚀了,你仔细找找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修好分享一下经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都换了?还不行?桥不回Ec信号  应该还是桥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认真查一遍  包括INTVRMEN信号

这个信号查了正常,RTC3.3上拉,两个电阻都在南桥背面。

网友:
昨天查了一下还是没找到问题,今天有更换了一个全新的南桥,现象还是一模一样。

网友:
飞哥搞定了没=。=
INTVRMEN
晶振
RSMRST
BATLOW
DSWVRMEN
SRTCRST#
都正常不

网友:
还是围绕南桥工作条件一个一个查

网友:
这种机子不好修啊

网友:
坐等结果...我也修了一下下午这机器了

网友(2017-04-19):
还是把此贴结案吧,最后更换主板了,换下来的主板已保留,空闲时间再维修吧。谢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