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F112 短路维修

楼主(2017-03-20):
HP 的机器 ,机器带过来时加电大电流,再重接电源还是一样大电流
拆机,目测主板发现下图问题

红框中标注的地方,主板颜色明显偏黄,感觉 就像是上过BGA一样,估计短路点就在这里
测公共点对地短路,拆CPU和内存加电烧机

如上图标注的电容坏了,找了一个换上,公共点阻值400多,正常,装机测试,维修结束

小修一例,看官门,帮忙加点分

网友A:
主板应该本身就那样的吧。怎么可能烧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应该本身就那样的吧。怎么可能烧黄了?

我觉得应该是烧黄的,这款机器只要通了电,后面就是大电流,几安的电流烧一个电容,温度肯定很高,高温导致主板有点变色

网友:
bukeneng不可能吧,烧黄???

网友:
这样的故障最喜欢,只要找到那个不良件就好了,加分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烧黄的,这款机器只要通了电,后面就是大电流,几安的电流烧一个电容,温度肯定很高,高温导 ...

如果5A电流 电压只有1V ,那也只有5W的发热量 能有多热?

网友:
迅维教育应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捡钱的机器又被你遇到了

网友:
电阻都会短路?没遇到过

网友:
型号貌似报错了哟.....

网友:
还是大短路比较好玩

网友:
烧鸡大法百试百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5A电流 电压只有1V ,那也只有5W的发热量 能有多热?

这个热量我就不知道怎么计算了,平时的烧机法,1V和1A 的电流,碰到短路的电容,是很烫手的,更何况是5A 的电流,再者,客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插上电源适配器,那是19.5V 的电压,这是主板公共点适路,正常的主板应该是有保护的,电压加不到后面的公共点,但是这个机器的主电压依然加载到了公共点,所以这个发热量怎么计算,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加分 收藏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主板上有些部位的确是颜色偏重点的

网友:
无本维修  最为赚钱

网友:
这样的故障最喜欢

网友:
大短好多都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