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花屏

楼主(2017-03-20):
这个机器灰屏 换了屏幕机器有8个画面   显卡加焊了不行  是不是集显坏了 谁知道

网友:
通病,显存的事

网友:
距离屏线接口最进的那个显存,拿下来重新做球。不过用不了多久还会有这个问题,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高手  确实是显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