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进水苹果6

楼主(2017-03-20):
进水的苹果6,刷机正常,但开机没任何反应插充电器也没有反应,没背光,没声音,屏幕是花屏(确定屏幕是好的)插充电器冲不进电,应该从哪里入手,大神们给点思路指导吧

网友:
开机电流正常那 如果正常 先修显示吧

网友:
先搞背光 ,完了再搞显示,然后可以测试其他的

网友:
故障有点多,逐一维修吧

网友:
显示接口打值和电压测量。

网友:
先把显示故障修好吧

网友:
测量背光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表示没遇到过,大神来帮忙

网友:
把显示修出来再说。

网友A:
谢谢大家回复,从网上买了两张料板,等板子回来了就准备搬小砖头了,祈祷我自己不会手贱给搞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回复,从网上买了两张料板,等板子回来了就准备搬小砖头了,祈祷我自己不会手贱给搞报废了……

祝楼主好运!搞好了上图分享!

网友:
今天拆开发现上面的a8处理器反着焊接的,是正常现象吗?还是被搞错了?美版的,搞错了的话为什么还能连接电脑还能刷机啊?

网友:
先修好背光,再修其他故障。

网友:
注重查进水严重的元件。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弑恋お -2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B:
论坛禁止灌水,请珍惜论坛账户!

网友:
进水机 先烤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禁止灌水,请珍惜论坛账户!

这种可以直接扣分

网友:
楼主 那部手机如果解决了就上图给我们看把 也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检查一下周围的电路,进水很多都是腐蚀

网友C:
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由于近期一直疯狂灌水,且警告不改,禁言一个月以示警告,再疯狂灌水,账户不保!
详情

网友:
进水严重的话先超声波清洗,上显微镜看下掉了多少小件,查开机供电,确定开机的话就修背光 显示,修到能显示就可以测试其他功能了!不过进水的不上超声波的话目测返修率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近期一直疯狂灌水,且警告不改,禁言一个月以示警告,再疯狂灌水,账户不保!

网友:
显示座子打值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