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待机会自动关机,关机后要扣电池才能开机,请问什么问题??

楼主(2017-03-20):
苹果6 待机会自动关机,关机后要扣电池才能开机,请问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7-3-27 16:03):
是wifi复位短路

网友:
我也有台4代的有这个问题。。  会自动关机。。  要拆拔电池后才开机,开机后没过多久又关机了。。

网友:
有没有功能不正常的呢

网友:
检测下WIFI能不能正常使用,WIFI故障会引起息屏后无法唤醒

网友:
看看有没有那个地方短路,有没有哪一个功能不正常吧

网友:
看看芯片有裂的没!

网友:
要不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充电电路看下

网友:
有碰过CPU虚焊试过这样的情况,看来有多种可能呀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电池的检测电路,你查查电池检测信号,和WIFI

网友:
检查电池检测电路吧,先换电池试试

网友:
升级新版系统

网友:
有人已经大致回答问题了,这些属于疑难型故障

网友:
是wifi问题,把wifi拆了也一样,主板断线了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那下载分真不容易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和电池有木有电池 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个电 要不换个电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