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无码]维修记!通病,日狗的通病维修。神舟飞天U43 LUX4

楼主(2017-03-20):
神舟要飞天!
故障现象:待机OK,开机电流0.1几掉电,不能再次触发

拆机测量电压发现无CPU电压,无集显电压。
论坛搜型号发现有通病。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W@GJ$ACOF(TYDYECOKVDYB.png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3966-1-1.html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W@GJ$ACOF(TYDYECOKVDYB.png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8605-1-1.html
最喜欢干通病了,果断换掉电容CP31,开机还是一样。不是通病?又换了一个电容,还是一样。。。
还是找个图纸看看先吧,准备去论坛下图纸,可是今天的网络。。。。。。。靠

想想又换了个电容试试,还是不行
再看看这网络。。。。。
靠!我今天就来看看这故障到底是不是通病,接着换电容。。。
这机器应该是怕我了插电,开机。。。。。。可算是好了,日狗了
吊网络,,,这图纸我到现在都还没见着,分就这么没了看到贴的大哥们给我加点分吧,至少把本给我呀

网友A:
sm什么意思 换了这样多电容  才好?

网友B:
迅维网上传图片好无语,复制的地址也显示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什么意思 换了这样多电容  才好?

换到第五个才好,这通病修的

网友C:
电容不良引起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不良引起无供电、

还好我坚信这是通病,不然到现在还没好呢,这网络也是没谁了

网友D:
换就拿那种330换就是啦

网友E:
楼主你运气太好了,换这么多电容

网友F:
被你骗进来了...以为LZ真的r狗呢.....我还在想口味真重

网友G:
Cpu供电的电容吗?

网友H:
你这一顿换 纯蒙啊   看来命好了也能蒙对哦

网友I:
你什么电容哦  这么多坏的  换到怀疑了

网友:
换CPU供电电容

网友J:
换CPU供电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就拿那种330换就是啦

换的都是330的,不过都是拆机的,没想到都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运气太好了,换这么多电容

运气不好,喝凉水都塞牙缝

网友:
引用 网友F:
被你骗进来了...以为LZ真的r狗呢.....我还在想口味真重

我以前卖片的,现在不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供电的电容吗?

是集显供电的那个,我一直换的那一个,换了五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一顿换 纯蒙啊   看来命好了也能蒙对哦

通病啊,就一直换的那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什么电容哦  这么多坏的  换到怀疑了

换的都是拆机的330,就是运气不太好,坏的多

网友:
集显供电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CPU供电电容吗?

不是,是集显的那个,以后遇到就直接换,通病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运气不好,喝凉水都塞牙缝

下次拆电容的时候,用烙铁拆就好了

告诉你经验了 给加个分

网友:
楼主耐心不错了 换了5个才好 现在不好做了机器也难修

网友K:
这机不知道怎么回事,芯片的双mos管都换过了,总是返修

网友:
是一个位置换了五个才好嘛,

网友:
干掉这么多电容  还是比较复杂了欧

网友:
不是吧换了这么多电容  最后还是换好了

网友L:
通病也不是万能的   要是 不是这里问题  你换一天也换不好

网友:
深圳那个型号啊?cpu供电的电容吗

网友:
神马情况,没看清楚

网友:
一直换到好去,厉害啦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次拆电容的时候,用烙铁拆就好了

告诉你经验了 给加个分

我全都是洛铁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机不知道怎么回事,芯片的双mos管都换过了,总是返修

你的是一样的故障么?

网友:
引用 网友L:
通病也不是万能的   要是 不是这里问题  你换一天也换不好

图纸没下到,也不知道从哪里查,只想换电容试试,毕竟论坛里已经说通病了,还是有依据的

网友M:
运气真好  换了五个才换到一个好的  话说你换的时候没量一下坏没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运气真好  换了五个才换到一个好的  话说你换的时候没量一下坏没坏么

我的万用表最大量程200微法

网友:
现在这种电容也会坏啦 影响着 这个坏的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网上传图片好无语,复制的地址也显示不了了

图纸上传方法不对

网友:
   估计不稳定。。。是加热了零件

网友:
被你骗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