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问个网络问题有电信的专家来解答下吗

楼主(2017-03-20):
我用自己身份证分别在店里 和家里办了2个宽带 2个账号 2个光猫
现在店里快到期了 我不想用了 到期后可以登录家里的账号 在店里上网吗
如果不行 (多半不行)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可以实现店里用家里那个宽带
解决办法

网友:
宽带移机 店里的宽带到期断掉,把家里的宽带移到店里

网友:
可以打电话咨询运营商。要是没有绑定MAC就可以,要是绑定了MAC或者光猫的什么串号(我用的联通就是这样),就不能换个地方用了。不过可以找运营商的维护人员重新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不可以的呵呵(正常性,不过我也不排除。因为之前试过可以,后来限制了)

网友:
不可以的。如果是邻居跟你一根线用他的帐号或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