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华硕 a42j k42j 三台机器全是

楼主(2017-03-20):
头疼的华硕 a42j  k42j   三台机器全是 外接显示  内屏不显示  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这机子有显卡问题,你可以加焊显卡

网友A:
请安装winds732位系统,保证能解决你的问题,显卡驱动用官网的

网友:
这机器修了好多都是显卡,有的重植,有的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安装winds732位系统,保证能解决你的问题,显卡驱动用官网的

人家内接不显示啊

网友:
内接不显示怎么装系统解决  你说的可能是进系统不显示

网友:
K42 内接不显示  换过显卡,K43 有可能是bios 显卡很稳定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试一试。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加焊显卡呗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了,可能会好的

网友:
重值不好就查慢慢查条件吧,

网友:
解决乐   换显卡  重置不行

网友:
显卡呗,ATI显卡有的需要更换

网友(2017-04-26):
显卡排除后就只有一个问题,屏的一个转换电压,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先换屏,别走弯路。

网友:
显卡问题的,就干显卡

网友:
风枪吹吹显卡试式

网友:
看看屏供电啊

网友:
华硕 好多都是BIOS 问题   最好 找BIOS  对照显卡型号 在刷希望很大

网友:
、这台机器我修好过

网友:
这台机器我修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