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很可能很小白见谅!!!

楼主(2017-03-20):
是这样的
比如说拿到一个电源 发现开关管2个都坏了,其他的比如大电容 F保险,整流桥都没问题,这时候 直接换2个开关管 然后去掉保险,串上灯泡 进行上电检查可以吗
会直接继续烧开关管吗

网友A:
串上灯泡会好些,灯泡消耗掉大部分能量了,相当于起到了一定的限流作用。保险不去也可以啊

网友B:
修开关电源 串灯泡 可以防止过流烧管。灯泡功率要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串上灯泡会好些,灯泡消耗掉大部分能量了,相当于起到了一定的限流作用。保险不去也可以啊

保险不去   灯泡不就被绕过了吗 遇到短路 不就不亮了???我猜的

网友A:
你是串的,又不是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保险不去   灯泡不就被绕过了吗 遇到短路 不就不亮了???我猜的

也可以在保险前面串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串的,又不是并的

就是焊掉保险 接在两个引脚 这叫串还是并 我感觉我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在保险前面串灯.........

大兄弟 你的意思 灯的两条线都焊在一个点上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兄弟 你的意思 灯的两条线都焊在一个点上吗????

自制一个串灯的排插,,,,,,,,,,,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自制一个串灯的排插,,,,,,,,,,,

我有点想不开 如果保险烧断了  做个插排带灯的有什么用呢 火线都不通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点想不开 如果保险烧断了  做个插排带灯的有什么用呢 火线都不通了啊

换上保险后,再将插头插入自制插排......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上保险后,再将插头插入自制插排......

这下懂了 如果短路 因为插排那里有可以消耗掉一部分能量的灯存在 所以不会再次烧掉保险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下懂了 如果短路 因为插排那里有可以消耗掉一部分能量的灯存在 所以不会再次烧掉保险对吧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上灯泡会好些,灯泡消耗掉大部分能量了,相当于起到了一定的限流作用。保险不去也可以啊

是的 按都是串灯泡的 感觉保险点 怕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修开关电源 串灯泡 可以防止过流烧管。灯泡功率要合适

是的 被动PFC 60W 以下
主动的 要100W 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险不去   灯泡不就被绕过了吗 遇到短路 不就不亮了???我猜的

看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串的,又不是并的

是的 按都是在保险处 串灯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在保险前面串灯.........

这个 没试过呢 不知道效果和后边的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焊掉保险 接在两个引脚 这叫串还是并 我感觉我傻了

当然是串了
楼主 你最近怎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兄弟 你的意思 灯的两条线都焊在一个点上吗????

灯的两条线都焊在一个点上吗

这是什么情况 有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点想不开 如果保险烧断了  做个插排带灯的有什么用呢 火线都不通了啊

灯泡起到 限流 保护的作用

被动PFC 大概原来是这样的
加电的瞬间 给大电容充电
如果无短路  大电容充满后 就开始放电 相当于断路 灯泡 没有电流 流过 看到的现象 就是一闪就灭
如果有短路 电流就会一直流过灯泡 就是常亮了

主动PFC 串灯泡 有的情况是 和被动一样
无短路 一闪就灭
有的是 无短路 一闪过后 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下懂了 如果短路 因为插排那里有可以消耗掉一部分能量的灯存在 所以不会再次烧掉保险对吧

保险有可能烧 大电流冲击 保险后的元件也有可能烧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的 被动PFC 60W 以下
主动的 要100W 以上

谢谢大兄弟的指点  被动式PFC要60W以下  这个还真不知道 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兄弟的指点  被动式PFC要60W以下  这个还真不知道 学到了

按也是新手 来学习的
正常40W
太大了  用100W 的话 就看不见灯泡一闪而过的过程了
主动式 功率一般比较大 用60W 就会常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