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68-VS3 FX

楼主(2017-03-20):
华擎N68-VS3 FX 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能触发时自动上电无复位,查无VDDA供电,跑线到一个类似1117的管子,产生VDDA供电,管子上面标有S43 P22字样,不知道是什么原件(也可以直连3v,不过那样不稳定),另外这板有时上电不稳定,不知道是不是NV桥的待机条件是什么,本人很少修NV的板子,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不触发按不触发流程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按不触发流程维修

NV待机条件有几个

网友B:
实地学习的比较哪里去了 翻出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地学习的比较哪里去了 翻出来看看

好像没有讲NV的,我翻遍书 笔记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另外版主帮忙看看类似1117那是什么元器件,芯片脚位定义

网友:
电压都正常出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有讲NV的,我翻遍书 笔记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另外版主帮忙看看类似1117那是什么元器件,芯片脚位 ...

哪一个  图片呢

网友C:
第二个图片,在电容旁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图片,在电容旁边

芯片上没写型号吗   芯片上太黑了  看不清 不过功能应该是类似于1117  转换电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芯片上没写型号吗   芯片上太黑了  看不清 不过功能应该是类似于1117  转换电压的

管子上面标有S43 P22字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管子上面标有S43 P22字样

那只能百度了

网友D:
找找 有没有华擎的 专用芯片 82XXX什么的  类似LM324 那么多个脚 那个芯片很爱坏
如果没有 就考下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找找 有没有华擎的 专用芯片 82XXX什么的  类似LM324 那么多个脚 那个芯片很爱坏
如果没有 就考下桥吧

请问大神华擎的 专用芯片 82XXX什么的  类似LM324 那么多个脚 的那个芯片是参与触发吗 脚位定义有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神华擎的 专用芯片 82XXX什么的  类似LM324 那么多个脚 的那个芯片是参与触发吗 脚位定义有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207739-1-1.html
这里有定义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74240-1-1.html
这里有 相关 案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207739-1-1.html
这里有定义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74240- ...

多谢提醒,这个芯片功能很强大,明天找一个换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谢提醒,这个芯片功能很强大,明天找一个换一下

真有这个芯片》?  有就 先换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有这个芯片》?  有就 先换个

好像有,开始不知道他是啥东东,我这板子有时不触发,有时触发自动上电无复位,可能跟它有关。再次感谢

网友:
Nv单桥的空焊太多  淘汰了

网友E:
我有这板子的维修资料,待我到店里后我上传发给你。

网友:
这垃圾板子直接干桥的 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有这板子的维修资料,待我到店里后我上传发给你。

这板子今天修好了,开机不稳定是因为桥后面掉了两个0402电容。无VDDA是因为324正相输入端相连的三极管坏,拆掉三极管VDDA就出来了。不过我还是希望版主帮我发这个维修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有这个芯片》?  有就 先换个

这板子今天修好了,开机不稳定是因为桥背面掉了两个0402电容。无VDDA是因为324正相输入端相连的三极管坏,拆掉三极管VDDA就出来了。没有8282芯片,控制那个类似1117的场管产生VDDA供电是324,再次感谢大神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今天修好了,开机不稳定是因为桥后面掉了两个0402电容。无VDDA是因为324正相输入端相连的三极管坏 ...

既然修好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