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这个IC的型号

楼主(2017-03-20):
芯片丝印
NBFH

网友:
淘宝上直接搜索看有没有

网友:
万通X宝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TB要是都搜不到...就要看图纸了

网友:
问一下卖芯片,这个应该是代码来的

网友A:
你这个是显示器上面用的吧 我买过

网友:
型号好像就叫NBFH 67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显示器上面用的吧 我买过

笔记本,,1.35v  内存。。。比较新的,没图  淘宝没有

网友B:
帮你找到了..PDF档案下载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你找到了..PDF档案下载去看看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是新式的内存供电

网友:
图纸上有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比较新的主板。

网友:
这种问题找卖芯片的最管用

网友:
24V高电流同步降压转换器1.5A

网友:
马家店搜索一下

网友:
淘宝,图纸

网友:
有事找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