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故障判断之GPU坏

楼主(2017-03-20):
同行的一块鸿基GT240显卡,主板认不到显卡。经测GPU、显存供电正常,5V正常,用显卡测试灯座未见断路或短路。这个显卡风扇转的非常好,散热器又大,经验上基本没有GPU脱焊的可能。问题在哪儿呢?程序、GPU坏?可是要找到确凿的证据。找了一张近似的卡,同样是GT240,芯片上的电容位置也一模一样。这样就可以对比测量出来GPU是否存在短路的情况。
红卡是待测的鸿基显卡,绿色的是另一张好的昂达GT240。

量GPU上的电容,一对比,就非常明显了。图中最上排有6颗电容,绿卡的阻值都是一样大,红卡的左边三个一样大,但右边三个阻值为0了。GPU上每一排的电容阻值都是一样的。(实际是二极体值,说阻值是为了方便)

以防电容短路,我把三个电容拆了,显卡仍旧短路。修显卡最好查出故障点,不要盲目地加焊GPU,浪费机器和感情。

网友:
还是gpu挂了?

网友:
基本报废了

网友:
GPU挂了,没必要换了吧。

网友:
Gpu都比较贵  而且不好重做  特别是107的还有带铁的

网友:
有对比的参照物,判断故障点轻松多了。不过gpu挂了就没修的价值了比较卡太老了

网友:
有些显卡本身就是短的

网友:
好在不是什么贵重的卡,GT240这显卡用的是GT215的核心,NVIDIA首次40nm工艺下首次支持GDDR5显存控制器的产品,缺陷度很高,我修过不少GT240要么核心BOOM,要么突然之间只能8X,要么显存控制器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