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忙给看看

楼主(2017-03-20):
HP  主板      待机时只要3v  没有5v   待机电流0,01  但是没按开关触发io EC_PWRBTN_PCH#  3.3V  RSMRST#3.3V  南桥的S3   3.3V S5  3.3  都出来了

按了开关触发电流0,02         不上电不知道查那      请大神赐教    io 是带程序的   主板上的BIOS 刷个

网友A:
打值 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B:
5V拉低了 你 看 看电容是不是有 问题

网友C:
你的编程器太好了  拆开5v上管 测G级有无波形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还有那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有可能要动EC的BIOS 内部带的话 要想办法刷咯

网友:
看看哪个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
5V 这一路电感的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查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什么型号版号的机啊

网友:
修修5V看看哦

网友:
啥叫只要3V,沒有5V,就不能好好說話

网友:
啥型号你也不说 我怎么知道你这个机器待机到底有没有5V

网友:
换IO 试试吧EC别的条件呢 你应该没测完

网友:
板号都不说吗    这让人怎么帮你

网友:
应该是插电自动开机,主查5V供电那部分吧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5V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值 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全版阻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拉低了 你 看 看电容是不是有 问题

是高手  就是5v给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拉低了 你 看 看电容是不是有 问题

把后级断开了   把两个出场效应都换了   阻值正常   触发的瞬间有5v   只有一瞬间5v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编程器太好了  拆开5v上管 测G级有无波形

呵呵   吧上管拆了控制脚无电流   不拆的时候触发时5v电感有瞬间5v

网友:
把后级断开了   把两个出场效应都换了   阻值正常  5v在触发的瞬间有

网友:
按完开关后,5v 出来了么

网友:
刷IO看看。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