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重启,求助

楼主(2017-03-20):
今早来个6代,红屏重启,是CPU的问题吗?

网友:
一般通病就是逻辑码片到u断线,刷机报错9、14,考虑硬盘和逻辑码片

网友:
先单板开机测试,不行就刷机看报错。报错看代码是多少

网友:
先刷一下机看看有没有报错,报错代码是什么

网友:
I2C总线的问题最多。

网友:
刷机看报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