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945gclm 1.0 触发不显示简单维修一案例(问题太简单了高手绕道)

楼主(2017-03-21):
维修地点:中国 信阳 固始
维修人员:阿虎
维修天气:晴朗
维修时间:2017.3.20
维修故障:加电不显示
型号:

.........................我是分界线.............
      接机省略,拆机省略,由于别人已经测试过了,说点不亮,内存和cpu都换过了还是一样,就拿来给我看看了,目测外观 很多电容鼓包,大概鼓包了10多个6.3v的电容 全部更换

     更换后,故障依旧,还是不跑吗,于是开始测量各大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也都正常,开始测量内存的供电时候忘记测vddspd供电了,测量后发现只有0v明显不正常了,打阻值无穷大,估计又断线了,不管了,直接飞线 ,飞线后可以跑吗,但是好像档内存.

   原来的内存洗刷刷也不行,更换一个ddr2 667 1g的ok了 原来的频率也是一样的,更换后发现,可以从00跑到00还是不显示,最后清空cmos 后ok 下面是亮机图

  有人可能会说了,这么老的机器还有人修,别看见机器老,别人有用啊  所以就拿来修修咯

网友A:
现在的老主板  拿过来都不想看  看到就烦  来了H61的就看看

网友:
电脑这东西都多少代共存了,因需求不同老机还有用武之地,我还有台p3 815主板的机子在用呢。

网友B:
这945板子也就练手比较合适了,电容不太好拆啊

网友C:
一下子换了10多个电容,版主辛苦了,加分。看图上好像还有鼓包电容没换完,版主偷懒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945板子也就练手比较合适了,电容不太好拆啊

练手都不合适  练手都要搞H61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练手都不合适  练手都要搞H61以上的

如果达到芯级水平,谁还会拿老板子练习。

网友E:
给力电容全爆浆了啊

网友F:
板子虽老,但有维修价值,我昨天还修个人线切割上面的富士康865G板子呢

网友G:
想当年换电容还赚钱,现在我还用剩一箱呢

网友H:
这种老板子一般搞模具的用得比较多。

网友I:
guan管他老不老主板啊, 只要价格到位就搞,, 价格不到位  HASWELL 或者SKYLAKE 的 摸都懒得摸。。。。。。。上次一掉毛  DDR4 的主板 想让我修 ,才给20-30块钱,我直接扔一边。浪费我时间

网友J:
电容要全换啊,看似不稳定,要全换,这个科脑板,换了电容,还挺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老主板  拿过来都不想看  看到就烦  来了H61的就看看

h61 还没老机器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容要全换啊,看似不稳定,要全换,这个科脑板,换了电容,还挺耐用的。

大的电容已经全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guan管他老不老主板啊, 只要价格到位就搞,, 价格不到位  HASWELL 或者SKYLAKE 的 摸都懒得摸。。。。。 ...

就是ddr4 还不够费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的不错哦。。。

问题比较简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老板子一般搞模具的用得比较多。

反正客户说有用处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想当年换电容还赚钱,现在我还用剩一箱呢

现在很少修到换电容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板子虽老,但有维修价值,我昨天还修个人线切割上面的富士康865G板子呢

就是啊 给钱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力电容全爆浆了啊

年代有点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下子换了10多个电容,版主辛苦了,加分。看图上好像还有鼓包电容没换完,版主偷懒了

你看错了 光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guan管他老不老主板啊, 只要价格到位就搞,, 价格不到位  HASWELL 或者SKYLAKE 的 摸都懒得摸。。。。。 ...

20   -30  让他妹的,去死

网友:
945 还在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L:
现在很少修到换电容的了

我今天修到一个CNC的主机,只有5个电容鼓包,同行30。不过主机有点难拆

网友M:
旧主板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N:
老机器都是芯片坏,H55以后都是信号,很少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修到一个CNC的主机,只有5个电容鼓包,同行30。不过主机有点难拆

现在淡季能修就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旧主板没有维修价值了

客户要修 给钱 就修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老机器都是芯片坏,H55以后都是信号,很少供电

要么就是bios

网友O:
发现有好些spd电压不正常的会造成不跑码

网友P:
这你修完收了多少钱啊   老板子现在修收不到啥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发现有好些spd电压不正常的会造成不跑码

是的 有的部分电脑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你修完收了多少钱啊   老板子现在修收不到啥钱啊

多少钱 一顿饭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