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美图M6s摔过开机黑屏无显示

楼主(2017-03-21):
先上两张背后图

观察显示屏和外屏没破拆机发现中间铁皮盖变形了,开机测显示排座发现显示屏没正.负5.5V电压.测试点下图

打开中间的屏蔽罩发现显示屏供电ic旁那大电感裂了,找个体积一样的装上,测试,屏点亮了

网友A:
是不是电感摔断路了?

网友:
很明显嘛,那个电感开路了,导致没屏供电

网友:
手机是越来越厉害了  我们修本的是要转行了呀

网友:
这种机子有没有图纸的?

网友B:
这是电感摔断路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感摔断路了吧。

是的,看是新款机发上来供大家遇到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感摔断路了?

是电感坏了,谢谢你加分

网友:
这种机器有图纸吗

网友:
还好外面没有摔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看是新款机发上来供大家遇到参考参考

恩,谢谢如此的热心,加分鼓励。

网友:
国产机,好多都是用同样的小ic,这个是发现跟好多华为机型图纸的显示电路一样,就拿来参考,测出来的

网友: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电感也会断?

网友:
捡钱啊  老板发财

网友:
论坛禁止灌水!

网友:
电感摔虚焊了吧。

网友:
楼主捡钱啦。运气真好,思路清晰

网友(2017-04-26):
楼主求助,进水后不开机,没有明显腐蚀的地方,要怎么修

网友(2017-07-07):
楼主有这机的电路图和点位图吗?发上来给大家分享下啊!

网友D:
幸好是电感坏,若是显示芯片坏,上哪去买,地上有钱也捡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幸好是电感坏,若是显示芯片坏,上哪去买,地上有钱也捡不到啊

MTk芯片,万能Ⅹ宝多的是,最主要你有亩恒心,想一定要把该故障解決。

网友E:
也机型也能修好,楼主理论不错啊!

网友D:
显示芯片没标识,你是怎么淘宝搜索购买的

网友:
我有个三星的收集车压碎了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机型也能修好,楼主理论不错啊!

小问题的机还能处理得好,多些上论坛逛,相信你也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示芯片没标识,你是怎么淘宝搜索购买的

遇这情况,就麻烦点了,1.先看整机的ⅰC配件组合。2,把显示芯片拆下,测脚位的走线路画下来,再去跟其它机型的线路对比,总会找到ic的型号。或拍图X宝搜,然后查线路资料对比。

网友:
看不到,真的看不到,如果是电感坏了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