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中的680uf200V大电容能用680uf220V的代替吗。

楼主(2017-03-21):
请问电源中的680uf200V大电容能用680uf220V的代替吗。
电源

网友A:
可以
atdiy
谢谢,已换好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谢谢,已换好

网友:
可以,容量可以有正负10%的误差,电压耐压要么原值,要么比原值高。

网友:
这个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肯定可以啊,耐压值都比以前的高啊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当然可以的,我也是新手,一起学习

网友:
可以 耐压值大于原来的 容量偏大点没关系

网友:
这个木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只要比原来的大一点儿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