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开机不显

楼主(2017-03-21):
一台华硕主板型号P7H55--MPRD可开机不显示,外接显示器时,屏幕不出信号。插上外置显卡也是一样。求教高手指导!

网友A:
台式机主板发到手机了 把你转走

网友:
从头查起   供电   时钟   复  位    BIOS    换内存  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主板发到手机了 把你转走

你倒是转呐

网友A:
你特么 我回帖的时候你转了 我怎么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特么 我回帖的时候你转了 我怎么转

内讧了

网友:
首先换内存  没内存可以橡皮檫内存金手指 皮老虎吹吹插槽 然后 排除电源 CPU BIOS等  再然后你就需要去找专业维修的人员了 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A:
嘿嘿     就你眼尖   好好回帖

网友:
先用替换法,我也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     就你眼尖   好好回帖

看到你的头像,我就好好补起来  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特么 我回帖的时候你转了 我怎么转

版主这图像 真给力

网友:
先擦下内存。测各大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什么等于都没说 让别个怎么帮忙啊

网友:
你这说的也太简单了   无从下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特么 我回帖的时候你转了 我怎么转

你转回去 在转过来就是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是否都正常  接跑马卡看看代码

网友:
先跑码判断板子是否正常启动了,像你描述的插独立显卡也是无显示这种情况,诊断卡会有故障代码,然后再查供电、时钟以及后面的全家桶

网友:
处理接触不良,找专业维修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