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亮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7-03-21):
     今天收到一个客户的联想E430,点亮机器瞬间掉电,再开还能点亮,进BIOS也掉电,拆掉外接设备,单点主板也掉电,拆机检测主板无进水烧糊痕迹,各路供电都正常,怀疑CPU供电可能不稳定,测量CPU供电也都正常,各组上下管也没发现问题,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也不行,这问题有点不好修,参照以前维修经验,检测了3,5V待机芯片电压很正常无跳变,难道是待机芯片电容容值不够造成供电不足掉电,感觉这个电容是贴片的,不是容易坏的啊,索性换了两个一样的,加电还是一样掉电啊,论坛上说这机器有刷BIOS好的,但是我感觉我这个能亮机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最后决定换3V,5V芯片试一下吧,不行就上示波器了。看了下芯片型号是 EM=EC,对应型号应该是RT8205,手头上没有,查了下PDF,用TPS51125替代吧,又看了下论坛里有替换成功的,才下定决心换掉,因为这个芯片一旦换错,容易烧南桥,那就得不偿失了,维修的目的是修好不是修坏,换完芯片加电测试,点亮到LOGO,等了一会没掉电,过了一会也没事,进系统也没事,果然好了。可以收钱了。          BIOS就不发了,论坛里有,希望大家多给加点分,谢谢!

网友:
掉电不好修,有时候可以断开芯片PG信号来修

网友:
这问题还没遇到过 下次可以试试看

网友:
这个问题我原来也修道过,也是换了芯片就好了,具体是因为什么修好后也就没在去分析了。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芯片不良了把

网友:
我修的时候感觉和E420的D95280问题差不多,E420也是待机芯片不良导致不加电,这个E430是开机掉电,可能是设计上芯片功率不够用吧,不知道换TPS51125之后能用多久。

网友:
这机器修的还是不显示的多 掉电的碰到的少

网友:
嗯,不错,经验加实践得出真理

网友:
这51125很容易坏啊

网友:
掉电的不好查,楼主判断的很准确,老手了啊

网友:
掉电的需要细心啊

网友:
这个芯片的故障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
感谢分享,加分了

网友:
原来是3  5 V  引起的掉电啊

网友:
这个3V5V 后有节点 修待机可以先断开 修出待机后再接好 避免你所说的烧后级芯片

网友:
待机芯片性能不良把。

网友:
之前碰到一款联想的也是这个问题,,那个是不定时掉电,,,掉电后51123发烫

网友:
嗯,掉电的好帖子,虽然没有复杂的维修过程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已加分鼓励。

网友:
看来新型号的芯片质量不如老型号的。

网友:
51125不光可以代换这个 而且还能代换至少十种待机芯片  而且还能解决很多问题  51125的条件是很宽松的,举个例子51125的总开启可以悬空 可以高 8223的只能高 不能悬空 就算是主板信号故障 你用51125就可以正常运行  明白原理了吧 当然有些要改一下SKIP模式 否则待机电流偏高, 上面的条件我只是举例  具体参数你去看芯片手册

网友:
修的不错,不定时掉电的给我就难修了!

网友:
这机器掉电BIOS也坏的多

网友:
掉电能修好的都是高手啊。反正我觉得掉电问题不好搞 恩 不错

网友:
待机芯片不良也会引起掉电,又学习了

网友:
NEC大电容、温控、供电功率不足。

网友:
芯片不良。。。。。。。。。。。。

网友:
掉电一般都不会好修

网友:
掉电的好帖子。过程虽然简单,但是到我手上估计挺难

网友:
我发觉不会是EC问题吧  这个EC很容易坏的  你换芯片 加热到了吧

网友A:
楼主在换芯片时有没有加焊一下芯片,会不会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3  5V没跳变 都知道待机坏了

网友:
待机芯片导致的掉电问题?我怎么都想不到  想到CPU供电不稳 或者南桥不良

网友:
我这个有个E430 键盘一半不能用,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换芯片时有没有加焊一下芯片,会不会是虚焊引起的

加焊了没用,换了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