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70T带触摸 版 闪屏问题求助

楼主(2017-03-21):
联想Y70-70T带触摸 电脑经常出现闪屏现象,有没有遇到过的,
屏换过了。系统也换过,WIN7 WIN10 都换过一样的,
打游戏 跑3D的时候也正常,屏闪的不定时  屏线这些也插过的,
好像这个电脑有这个通病,但都不知道故障点,求助一下,

网友A:
闪屏里面的图像还能看到不

网友B:
是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禁用独显试试

网友C:
前几天碰到一个屏供电只有2.2v-2.8V的,换屏 换屏线都没有解决故障,白屏 背光忽明忽暗 带横条纹且上下抖动,有时上半部分五分之一处可以显示图像,有横条纹上下跳动。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样的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屏里面的图像还能看到不

能看到啊。。闪的很快。黑一下就亮,这种,还有起杠杠,很快的闪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屏线的问题

屏线是没有问题的。屏这些都换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碰到一个屏供电只有2.2v-2.8V的,换屏 换屏线都没有解决故障,白屏 背光忽明忽暗 带横条纹且上下抖动 ...

我的没有白屏,就是条纹很快的闪一下,。刚开机的时候闪的厉害一点,,时间开长一点又不闪了
这个机子好多这个问题都有解决,
网上看到一个说,无线天线的问题,,可是我的禁用的还是一样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
禁独显一样的,,
屏跟屏线是排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碰到一个屏供电只有2.2v-2.8V的,换屏 换屏线都没有解决故障,白屏 背光忽明忽暗 带横条纹且上下抖动 ...

你的最后修好没

网友C:
知道是啥问题不就修好了嘛!将屏供管子的DS两脚飞线解决的。毕竟找这个管子不太好找。低电平导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知道是啥问题不就修好了嘛!将屏供管子的DS两脚飞线解决的。毕竟找这个管子不太好找。低电平导通的

19v 供电还是3.3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19v 供电还是3.3开启?

3.3V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19v 供电还是3.3开启?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我上次是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