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电脑-精雕软件

楼主(2017-03-21):
前段时间组装的台式机配置:华硕Z97K  I5-4430S  威刚8G  1T  耕升GTX960TI(丽台K620)   显示器24寸摩凡陀  用于制图,通过那个精雕软件,但是剪断线条是时候卡 ,如果是剪一根需要3秒左右,比如剪头发那块(下有图)要一次剪好多根,那就得延迟超过10秒  基本可以说是没办法正常使用,但是,如果是画很小的图,那就流程的飞一般的感觉,于是怀疑硬件不行,更换的东西有:内存条,固态硬盘 显卡(丽台的K620,说是专业制图用,换之,涛声依旧啊) 电源 显示器 总之除了机箱 主板 CPU没换,其他都换了,最关键的是:我这个配置是根据他外甥的电脑配置去配的。他外甥的配置大致与我相同(通过鲁大师看的配置)主板华硕Z87(没记错就这个)显卡GTX950TI 其他一样   软件  说也是一样的。但是他外甥的就是不卡,很流畅,因为他外甥制图是比较专业的,而他本人对这个软件则没有他外甥熟悉,他本人也会在本地的一个政府组建的一个培训学校请教师父     那师父也是搞不懂为什么。我系统也换了win7  64位   32位  XP32位  win10  都不行。总结:两者配置我的相对还高一点,他外甥的配置还低一点,但是外甥的能流程制图,我的却不能,求教了。有没有懂这个的师父

网友A:
有没有开3D加速 啊  那个DX 显卡加速 什么的软件  要是N 卡的话 打开N 卡的控制台看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开3D加速 啊  那个DX 显卡加速 什么的软件  要是N 卡的话 打开N 卡的控制台看看了

耕升GTX960TI应该是个A卡
是显卡设置里面可以开3D加速吗?还是说那个精雕软件开加速?感谢兄弟的回复

网友A:
A卡有显卡老化器 啊    也有控制台 啊  估计你是精简安装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卡有显卡老化器 啊    也有控制台 啊  估计你是精简安装 了

驱动我是直接驱动精灵安装的是精简安装的,是不是不能这样安装?

网友C:
A卡N卡都有3D硬件加速驱动的呀。都要和驱动组件一起安装的。会有控制面板可调整。默认就是开启的  运行里打开dxdiag 点显示就可以看到有没有开启3D硬件加速

网友D:
显卡驱动用自带的光碟安装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驱动用自带的光碟安装咯

当时没在意光盘的事。因为平时装机。哪里会用光盘去驱动啊,光盘都当垃圾扔掉了

网友E:
显示器换成大屁股的试试,作图液晶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A卡N卡都有3D硬件加速驱动的呀。都要和驱动组件一起安装的。会有控制面板可调整。默认就是开启的  运行里打 ...

这个是丽台K620的显卡  8G  i3-4130 固态硬盘  还是卡,我用的光盘安装的 不是精简安装,还是一样卡

网友F:
我觉得是驱动的问题造成的,你用官方驱动,不要用别的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是驱动的问题造成的,你用官方驱动,不要用别的驱动

我现在用我自己的电脑在试。用的丽台K620显卡  i3 4130  8G  固态硬盘  用光盘安装,也是一样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显示器换成大屁股的试试,作图液晶不行

大哥,现在哪里去找打屁股的呀。而且卡,应该跟显示器不相关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驱动我是直接驱动精灵安装的是精简安装的,是不是不能这样安装?

我用光盘安装了,不是精简安装,还是不行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用光盘安装了,不是精简安装,还是不行啊

你配置写的太含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配置写的太含糊了

不是只要看主要配置就OK的吗?其他没什么关键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是只要看主要配置就OK的吗?其他没什么关键的吧

华硕Z97K  I5-4430S  威刚8G  1T  耕升GTX960TI(丽台K620)

比如这个就不清楚内存是不是双通道 还是一根8g
硬盘是什么规格的

不过看你会员等级还很高的 就不明白了

网友F:
那你不会用个普通的显卡试试么,随便找个nv的普通 显卡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是只要看主要配置就OK的吗?其他没什么关键的吧

软件方面 你系统的镜像文件是否简洁的系统   主板驱动 这些是否手动安装的  首先软件方面要排除系统以及驱动的问题

然后你跟什么外甥的比较  对方是不是有固态硬盘  内存是否双通道以及更大的容量

好像你的主题帖光着重描述的是cpu 显示卡
好像跟你在这里的会员等级有点不符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软件方面 你系统的镜像文件是否简洁的系统   主板驱动 这些是否手动安装的  首先软件方面要排除系统以及 ...

先忽略会员等级吧。外甥的机械盘,而且当时只看了鲁大师图片,内存是一样大的,主板内存CPU显卡,我都有说明型号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那你不会用个普通的显卡试试么,随便找个nv的普通 显卡一试就知道了...

我用了好几台电脑试,都一样啊,包括培训学校的老师的电脑,联想原装,都一样,他外甥的就OK。我是无头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忽略会员等级吧。外甥的机械盘,而且当时只看了鲁大师图片,内存是一样大的,主板内存CPU显卡,我都有 ...

那我们忽略会员等级嘛  你没有说明你内存是否双通道  单和双区别大的很 仅仅是看个网页没有多少区别 但使用大量占用资源的图形软件就分别大的很

你开了软件起码也要打开进程管理器观测下使用内存多少  是否使用虚拟内存

是否使用过测试软件检测自己的电脑  比如说AIDA64 什么的测试下自己电脑 各方面的分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好几台电脑试,都一样啊,包括培训学校的老师的电脑,联想原装,都一样,他外甥的就OK。我是无头绪 ...

这样说  比如内存总容量虽然是8g  但一个配置是2根 4g   而另个配置是单独一根8g  性能肯定是前者好
图形软件对内存吞吐量也有很大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华硕Z97K  I5-4430S  威刚8G  1T  耕升GTX960TI(丽台K620)

比如这个就不清楚内存是不是双通道 还是一 ...

我现在使用的是:两条4G 双通道  威刚固态SP550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样说  比如内存总容量虽然是8g  但一个配置是2根 4g   而另个配置是单独一根8g  性能肯定是前者好
图 ...

我给用户配的单条8G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给用户配的单条8G的

单条应该不大对,吞吐量少多了。

还有系统什么的建议最好是使用msdn版本的 ,别使用各种简化版本的,主板驱动以及显示卡驱动最好是建议先装光盘自带的,然后就装这个精雕软件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单条应该不大对,吞吐量少多了。

还有系统什么的建议最好是使用msdn版本的 ,别使用各种简化版本的, ...

光盘基本是没有了   我一般都是系统自动驱动,或者驱动精灵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光盘基本是没有了   我一般都是系统自动驱动,或者驱动精灵

就算光盘没有,但主板以及显示卡都有对应的站点,直接在站点下。

总感觉你那是内存吞吐量不够或者说内存的容量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耕升GTX960TI应该是个A卡
是显卡设置里面可以开3D加速吗?还是说那个精雕软件开加速?感谢兄弟的回复

大哥谁告诉你GTX960TI是A卡?是N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就算光盘没有,但主板以及显示卡都有对应的站点,直接在站点下。

总感觉你那是内存吞吐量不够或者说内 ...

内存吞吐量怎么看?如果是内存的问题,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
难道是显存不够用?你看一下它能正常用的显卡显存是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内存吞吐量怎么看?如果是内存的问题,要怎么处理呢?

都给你说了啊 吞吐量这些使用AIDA64可以测试的

至于容量问题,打开软件使用系统自带的进程管理器都可以大致判断是否容量不够

网友H:
特别是搞制图的或搞模具的,配置并不是越高越好,关键是要满足这个制图软件的需求。才能发挥最大的潜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特别是搞制图的或搞模具的,配置并不是越高越好,关键是要满足这个制图软件的需求。才能发挥最大的潜能。

就是因为根本就不懂这个制图类的软件,所以有就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配置,或者哪里需要设置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就是因为根本就不懂这个制图类的软件,所以有就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配置,或者哪里需要设置

你上这个软件的官网查一下它的配置环境是怎样的嘛。反正我们这儿修机遇到的那种搞模具或制图的,板子配置都不高,还有点儿老,而且还必须用那种老板子的配置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这显卡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都给你说了啊 吞吐量这些使用AIDA64可以测试的

至于容量问题,打开软件使用系统自带的进程管理器都可 ...

那个软件用不来啊   AIDA64      我目前的电脑的是物流内存31%左右

网友:
这么贵。浪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你上这个软件的官网查一下它的配置环境是怎样的嘛。反正我们这儿修机遇到的那种搞模具或制图的,板子配置 ...

用户说他用一体机跟我给他配的这个电脑,一样卡?我无语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那个软件用不来啊   AIDA64      我目前的电脑的是物流内存31%左右

物理内存吧
AIDA64很好使用的 随便一搜索就知道使用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物理内存吧
AIDA64很好使用的 随便一搜索就知道使用方法了

是的,物理内存,加个你的QQ可以吗? 多多指教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用户说他用一体机跟我给他配的这个电脑,一样卡?我无语了

一体机恐怕不行吧,还是得台式机,实在不行,你找个老电脑给他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体机恐怕不行吧,还是得台式机,实在不行,你找个老电脑给他试一下。

我用我朋友的电脑,不行,用我的电脑不行,用我给他配的那台电脑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我自己的电脑在试。用的丽台K620显卡  i3 4130  8G  固态硬盘  用光盘安装,也是一样卡的

用机械盘试试

网友:
都用的呀,机械硬盘,固态硬盘,都用过的,

网友I:
换个显卡试试把换个牌子 N卡不行试A卡

网友I:
我怀疑试是兼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个显卡试试把换个牌子 N卡不行试A卡

丽台K620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怀疑试是兼容问题

我最怀疑的就是软件方面的问题:系统,驱动之类,但是我怎么弄都一样,我怎么都想不明白,外甥的可以,他的就不可以,配置相对还比外甥好一点

网友J:
驱动 先装后装,都有可能有不同效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哥,现在哪里去找打屁股的呀。而且卡,应该跟显示器不相关的吧

作图效果和渲染效果液晶没有大屁股好,像你说的延时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作图效果和渲染效果液晶没有大屁股好,像你说的延时可以试试

我现在上哪里找得到大屁股显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驱动 先装后装,都有可能有不同效果

头一次遇到这问题。感觉无力回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