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厂家太坑了,芯片原型号给抹掉了,求大神!

楼主(2017-03-21):
电源是5伏,12伏的输出,类似长城的电源,型号帮我看看,我已经画了脚位图,这个是芯片的外接脚位图,
具体是什么型号,谢谢!

这个是拍图

厂家生产的时候,把型号给抹掉了,随意打了个型号,太坑了。
这个芯片类似普通的台式机电源里面的TL494C

网友:
楼主真的细心

网友:
为什么 这样说呢

网友:
这个 不知道啊
不好猜啊
除非有一样的电源 对比

网友:
现在很多都这样了啊

网友:
重新看看各脚连接,先看电源和地

网友:
不太好确定原型号,很多厂家都这样的,技术保密吧

网友:
手绘的引脚没有标错吧,缺口下边应该是1脚的吧

网友:
是呀 有些工厂是 这样的  抹掉你想换都不知道上门型号

网友:
1脚供电的pwm芯片没遇到过

网友:
防维修。。。其实电源没必要维修 除非特别好的~! 特别好的一般都不会这样做 感情这样做的都是。。。呵呵大家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