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10i 代码跑C8

楼主(2017-03-21):
一台THINKPAD T410I的机器诊断卡代码跑到C8档机。有没有人遇到过,或是修过的。好像是过了内存。

网友A:
我修过一个T410s也是跑码 但是就跑几个,然后不亮的机器,具体跑多少我忘记了,最后是H8芯片晶振的问题。这个机器您可以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SMBus的电压,正常应该3.3V,然后还是不行的话就查查H8的条件,比如H8的晶振。当然BIOS也有可能导致这个情况。仅供参考。

网友:
跑码卡没用过  表示帮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个T410s也是跑码 但是就跑几个,然后不亮的机器,具体跑多少我忘记了,最后是H8芯片晶振的问题。这 ...

BIOS刷过,没用,晶振起振

网友B:
这个问题以前遇到过,是显卡

网友C:
啥高级诊断卡?还有安卓USB线  应该只是用来供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以前遇到过,是显卡

有可能,主板被人加焊了,爆珠。我换了一个芯片,又重植了显存,但还是C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啥高级诊断卡?还有安卓USB线  应该只是用来供电的吧?

这卡淘宝上有,台式机和笔记本都可以用。

网友:
就是晶振坏了还有前途》?

网友:
应该还没过内存.DRAMRST有1.5V吗

网友:
啥子诊断卡?》 看起来蛮高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卡淘宝上有,台式机和笔记本都可以用。

啥牌子型号  我去看看
我之前买的奇冠的  PCI-E的  我想多备一个其它牌子的
这样可以对比一下  看看代码准不准

网友:
是不是应该刷个资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