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推荐一好用的pe

楼主(2017-03-21):
小弟我从事电脑维修快3年,使用的U盘镜像也有很多种,以前有两个量产的u盘很好用,可惜掉了。现在也找不到当初的镜像了。也不想在弄了,就想找一个兼容性高的,能在7代板子上兼容识别固态的。之前用了一个 U盘装机助理有个win8.1的pe能用,没用的一个礼拜程序就怪了启动不了了,网上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一个兼容性高,能识别新平台的。所以看看各位师兄们有没有好用点的给个链接或者说个名字我自己搜也可以···,最近真是被这启动盘弄晕了

网友:
之前用过老毛桃,U大师,U启动,U深度,U盘装机助理、大白菜·······感觉都一般,或多或少都有问题

网友:
你的U盘有没有问题?用好点的U盘,另外在启动或者读取数据的时候不能拔U盘  不能断电重启,否则容易坏

网友:
感觉都差不多,多少有的机器会有问题

网友:
PE都差不多 现在也没什么纯净版本了

网友:
常用的就你说的那些了,我们都是准备好几个U盘,然后每个U盘弄不同的PE,总有一个合适 的

网友:
我用电脑店 给U盘做个引导,  用WIN10 ios镜像写进去, 现在平板的WIN10 都可以装

网友:
我用的就是深度  感觉可以啊   基本上机器都可以引导

网友:
用印像总裁试试,U盘魔术师,感觉还好用

网友:
去辰羿吧下载个

网友:
在过段时间就好了 就会出来很多支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