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显卡和内存的供电问题与关系

楼主(2017-03-21):
笔记本不上内存,显卡的供电还有吗?是不是不上内存,显卡就没有供电,还有是不是要内存检测通过以后才有供电?我是新手,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
刚测量了一下,没内存也有独显供电

网友:
显卡供电要分开说 是独显供电还是集显供电  具体还要根据图纸来说明

网友:
新本不装内存是没有集显供电的

网友:
上内存跟显卡供电没有关系吧

网友:
集显供电不上内存前和CPU供电一致上内存后0.45,独显供电另说,有的是切换的,亮机后关闭独显用集显,当用到的时候打开独显

网友: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