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利用UPM强铭编程器对小米4扩容的指导避免新手走弯路

楼主(2017-03-21):
扩容前的准备工作:1、提前备份好QCN数据(提前备份是避免万一的,个人建议提前备份)
                                2、用UPM直接读取原机全字库数据(读取前最好格式化用户数据、主要是让数据包小点,扩容时间快点)
                                3 、把原机读取的全字库数据写入新的大容量字库中
                                4、开机后容量还是原先的容量需要对手机刷机
                                5、OK收钱
这种方法不需要修复QCN

网友:
小米也玩扩容呀,有意思

网友:
编程器贵呀

网友:
小米就不要扩容了吧,没那个价值

网友:
编程器钱都赚不回来

网友:
小米也可以扩容啊

网友A:
楼主小米16G升到64G你收费多少,然后要扩容多少个才能把这个编程器的钱赚回来?虽然技术很精湛,但这代价也太高昂了点。小米扩容毕竟没有苹果扩容那么的普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小米16G升到64G你收费多少,然后要扩容多少个才能把这个编程器的钱赚回来?虽然技术很精湛,但这代价也 ...

编程器不只针对小米扩容的。目前EMMC芯片都能处理、范围比较广。至于回本不用考虑的能买肯定能回本的

网友:
第一次见到小米机扩容

网友:
便宜机器啊有人搞啊

网友:
昨天刚扩完米4,16升64,改的串号
希望楼主出详细的教程贴

网友:
安卓机扩容的很少,编程器也贵啊。量多的可以考虑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