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50CC 2.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3-21):
今天接了V450一台 不触发,3.3.和 5v 都有,但是就是不触发  BIOS刷了。

网友:
恭喜捡钱 好了就好

网友:
不触发 查下EC 的触发条件

网友:
这板BIOS会断线

网友:
最后发现是开关版的一个三极管坏了  取了就好了

网友:
修好一个笔记本不容易啊

网友:
LID_SW#无电压?

网友:
高手 高手  你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