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1117电路有点不同,帮分析下

楼主(2017-03-21):
昨天看了青杏煮酒的帖子,里面的1117电路原理有点搞不清,这里的Q62起什么作用,他是怎么工作的

以前脑子1117的印象是

网友:
1117电流达不到要求 扩流吗?

网友A:
有遇到有的板子通电不开机,摸1117发烫严重,都不知如何修了,师付说是桥坏了,求证

网友:
可以理解为并联增加电流  让待机中待机待机提供更大的电流  这架势电流是增加到1A了

网友:
首先5vsb供电,out脚输出1.25X(1+R2/R1),然后R1和R2分压控制q62导通,5Vsb经过q62导通,就是电流再增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遇到有的板子通电不开机,摸1117发烫严重,都不知如何修了,师付说是桥坏了,求证

有的1117就是将5vsb转3vsb的 3vsb给桥待机 桥坏是有可能的

网友:
1117烫手一般,你要考虑桥坏了,3vsb不正常,1117不烫手,换1117看看

网友:
R497和R501分压出来的电压同时控制117和Q62的导通,但只有117能通过分压的电压进行调整稳压输出电压,Q62只起扩大电流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1117就是将5vsb转3vsb的 3vsb给桥待机 桥坏是有可能的

是的 发烫说明后继短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