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液晶屏的问题

楼主(2017-03-21):
用万能驱动板接笔记本屏 结果发现万能驱动板跳线跳的12v
嗯 白屏了
现在怀疑 屏供电烧坏了什么
请问 这种情况下
最好的结果是什么
烧掉什么

补充内容 (2017-3-25 17:43):
万幸  用错屏线了   本该单6的 用的单8  供电在地上了全部

网友:
屏上面保险

网友:
屏上面的保险  我测试 貌似没有开路 还是通的 这是什么鬼

网友:
有保险电阻的

网友A:
找不到哪个是的 看到有个F开头的东西  但是测试是通的 有个VR开头的 有点烧坏的感觉  感觉不对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哪个是的 看到有个F开头的东西  但是测试是通的 有个VR开头的 有点烧坏的感觉  感觉不对头

用表量一量不就知道啦很好看的那电阻上面好像标的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表量一量不就知道啦很好看的那电阻上面好像标的是0

VR 貌似是一个带旋转的电阻  三个脚 不知道怎么测好坏

网友C:
5V屏供电跳到12V上了是吧,既然保险没断,那就跳回5V到处摸摸

网友D:
笔记本屏是3.3V供电,你接12V上了,电压驱动芯片肯定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屏供电跳到12V上了是吧,既然保险没断,那就跳回5V到处摸摸

谢谢大兄弟的回答 我回头试试  真想买个热成像  修什么都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屏是3.3V供电,你接12V上了,电压驱动芯片肯定也挂了

完犊子了   基本Gg 我老眼昏花 干死了我的屏 哭

网友:
最好的结果就是——仅是保险坏掉了,其它完好

网友:
保险丝,主芯片都有可能坏

网友:
与供电相连的芯片都打下值。保险丝估计也不保 了。

网友:
还好虚惊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