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431键盘123能用 其他键不能用

楼主(2017-03-21):
E431键盘123 QWE  ASD  ZXC能用    其他键不能用.  裸板测 有时全部都能用。   轻轻拍一下板子  , 有成原来故障。换EC  刷BIOS  换键盘。 都试了 还是老故障。

键盘接口阻值都正常 也没有断线。

网友:
看是不是键盘接口接触不良,碰到过,搞到头的大了,最后胶枪封死键盘接口。

网友:
先排除啊,换个键盘试试,还有怀疑开机芯片程序问题

网友:
排除键盘的额问题,换下接口下面的电容

网友:
换原装键盘试下

网友:
你这个就奇怪了,一般不是键盘就是EC啊,解决了发一下结果

网友:
很可能是口的问题是不是氧化了

网友:
换原装键盘试试,我遇到过发新键盘回来个别键不能用 坑货

网友:
KBC有问题,或者南桥有问题。都查查

网友:
压住键盘接口试一下

网友:
前天修的K20也是只有123好用,补焊键盘排线接口好的

网友:
换个南桥吧

网友:
你换了EC都不行

网友:
你有没有试过去看看线路啊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修好了大哥说一下

网友:
接口可能性大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出在线路上,查下耦合,EC脚位拖焊下,接口是不是氧化了,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