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技嘉GA-MA770T-UD3P二修板

楼主(2017-03-21):
一台技嘉GA-MA770T-UD3P二修板,不开机
首先打各路对地阻值正常,目测南桥旁边一个晶振X6不见了,根据图纸此晶振为25M,补一个晶振,跑码亮机以为好了;

但是还没有完,进系统进度条快速闪动,过几秒蓝屏不开机,进BIOS一看,时间的数秒就像秒表的毫秒一样飞速的跑,图片看不出来这里就不上图了,根据经验直接更换南桥的32.768晶振,开机顺利进系统,维修完毕!

网友:
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A:
晶振给上家挪用了啊

FY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振给上家挪用了啊

可能上家也想到是晶振坏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上家也想到是晶振坏了吧

ud3p应该是那个系列的配置比较高的
供电相数 以及 清一色的三洋紫色固态电容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A:
ud3p应该是那个系列的配置比较高的
供电相数 以及 清一色的三洋紫色固态电容

做工看上去是挺夯实的

网友C:
楼主换晶振的手艺不错,根本看不出来32.768K晶振换过。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晶振的手艺不错,根本看不出来32.768K晶振换过。

谢谢版主加分,我没有拆固定的支架,那玩意很不好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晶振的手艺不错,根本看不出来32.768K晶振换过。

为什么32M晶震会蓝屏

网友:
时间飞速的跑,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D:
楼主怎么知道蓝屏是晶震引起的

FYY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知道蓝屏是晶震引起的

是时间问题肯定是这个晶振啊,另外同时重装了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时间问题肯定是这个晶振啊,另外同时重装了系统

意思是说,跳秒过快是吗

FYY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32M晶震会蓝屏

32.768K晶振是桥的基础晶振之一,有问题肯定会导致桥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2.768K晶振是桥的基础晶振之一,有问题肯定会导致桥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华硕B75 挡62 怎么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华硕B75 挡62 怎么修

确保各类外设正常的情况下,刷良好的BIOS程序进去后看看情况如何。62这个代码是芯片组初始化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说,跳秒过快是吗

是的,分钟数和秒数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保各类外设正常的情况下,刷良好的BIOS程序进去后看看情况如何。62这个代码是芯片组初始化错误。

BIOS有刷过——排除桥,还有什么可以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分钟数和秒数差不多了

以前都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太不细心了,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