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e2242ca 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7-03-21):
lg显示器e2242ca 电流不断地在跳边指示灯一灭一亮的着是不是数据问题 我是小白 请各位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手先捡查电源板吧!

网友:
电源坏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如果是外接电源的就换个试试,如果换了还是同样问题可能出在高压方面

网友:
你说的电流跳变还是电压跳变啊?电源板故障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