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给看下

楼主(2017-03-21):
   大神帮忙看下     待机有3v 没有5v       这个机子是触发后出5v吗?       现在是不触发

chinafix.com.cn迅维网_Quanta Y11C QCMC_MV Rev 1A Data 0408.pdf

网友A:
不触发不是先看待机电压,你要先看公共电压产生了么,如果产生了,再找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B:
下载图纸简答看了下 都是S5_ON开启的 正常应该待机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不是先看待机电压,你要先看公共电压产生了么,如果产生了,再找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19v正常的   有3v   没有5v    这个图纸上的5v是待机时候就有  汗是触发后出5v的看不懂这个5v是咋出来的   板子太新了整板没有任何元器件的标识也没有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载图纸简答看了下 都是S5_ON开启的 正常应该待机都有的

这个5V是待机的时候就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5V是待机的时候就出来了吗/

都有待机5v出来

网友:
应该是待机就出来的

网友:
学习了,可是没有分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5V是待机的时候就出来了吗/

看图纸应是 待机的时候就有的

网友:
应该是待机就出

网友D:
那就在修待机5v为什么不出来

网友:
查下5V有没有短路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看来查触发电路来

网友:
3 5v待机就有是不是5v短了

网友:
你图上是充电芯片,你看看3V是待机3V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在修待机5v为什么不出来

谢谢     维修好了就是5v有问题

网友:
在此统一回复就是5v待机有问题   现在修好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