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跑码掉电维修,浅谈SYS_PWROK

楼主(2017-03-21):
前段时间,一同行拿来一块技嘉B75的板子,说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维修开始,首先例行公事般进行打值,都在正常范围内,然后上u、内存、诊断卡开始上电。
一上电,诊断卡开始刷刷刷跑码了,但是跑了三四次之后掉电(具体跑到哪个数字我也没看清楚,应该是过了内存但是没到显卡),然后开始反复重启。
一看开始跑码,二话不说下了个BIOS,刷上之后故障依旧,蛋疼,只能在论坛下了图纸,按照步骤慢慢来。
在仔细观察了一下故障现象,插上电源后的第一次上电可以跑码,之后的反复重启都没有跑码。
然后测主板的供电,都正常,cpu核心供电也出来了。然后测显卡槽的A11、A13、A14脚位,时钟正常,但是复位没有!
发现敌情,这个时候走了点小弯路,误伤了上拉pci复位信号的1K电阻

发现错误之后赶紧修正过来,测了下io的68脚,为0V(引脚看起来有虚焊的嫌疑,拿烙铁补焊,补焊过程中烙铁头居然冒火花,一看,晕,电源插着,赶紧拔了,幸好io没挂掉)
到这个时候,时钟信号有,cpu供电正常,复位没有,思索一下后锁定cpu电源芯片的PG信号

测95836的第19脚,3.3v正常,接下来追查这个信号的去向

测DQ18的2脚,0.7V,正常。然后测输出信号PCH_VRMPWRGD,为1.4V,这就不正常了

通过分压软件可以计算出来这个信号应该是3.26V左右。所以,加焊两个分压电阻,在上电,亮机了!
这个时候在测这个信号,1.8V左右,还是不正常。拿掉电阻DR110,依然只有1.8V

把边上的滤波电容拿掉后,这个电压恢复正常。
进pe测试十分钟,无问题,维修到此结束。
虽然维修结束了,但是帖子还没有结束。接下来浅谈一下信号SYS_PWROK

6系和7系芯片组的BJ53脚位,引脚定义为SYS_PWROK,看着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这个信号我观察技嘉、华硕、V星的图纸,都是和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只有cpu核心供电出来之后,SYS_PWROK才会出来。一些杂牌子的主板苦于找不到图纸,验证不了。

网友:
SYS_PWROK就是有了CPU供电之后才会从电源管理芯片发出。而IO发给桥的APWROK或者改名的ME_PWROK,PWROK这些才是出时钟的关键所在。

网友:
好!下面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这么出色的贴子——版主怎么不加精

网友:
白皮书上写有 SYS_PWROK 这个解释。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A:
有图修的就是爽啊能把那个计算器给我发一下吗我的没有了现在也搜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修的就是爽啊能把那个计算器给我发一下吗我的没有了现在也搜不到

这个就是用来计算分压大小的软件

网友(2017-06-01):
感谢版主分享维修经验很受用

网友:
楼主说得没有错。真的就是这样的。像我们这些维修人员就只喜欢修有图纸的。不然根本看不到信号。像那些杂牌的主板时序压根就不标准

网友:
估计楼主在加焊电阻的时候 热量传递给DC17了 电容应该是微短受热就又暂时正常了

网友:
这都知道 这板子是 2.0的版本 就拿个管子拆掉就OK了

网友:
难得好贴分析得到 支持加精对小白很有用

网友:
分析的详细,作为修理思路

网友(2017-09-10):
能否拿掉分压电阻DR110???????????????????

网友:
楼主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 技术一定不错

网友:
信号级维修就是快准稳,看来我要去进修了。

网友:
简单明了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这才是良心贴,又讲信号,又指明故障浅显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