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开机不显,电流0.35 被人拆掉元件

楼主(2017-03-21):
上午接的机器,故障按开机键电流0.35过几秒掉电,拆开看了有修过的痕迹,看到这个电流本来不想修了的,客户说低于300元都可以接受,想到这个利润那肯定是要试试的。开修。。。。。。。。。。。。。。
  通常被人修过的主板,第一个步骤那肯定是要仔细观察有没有东西明显被拆的元件,因为这个板子像开机电流这么低的故障不多,手上有个不缺件的料板,对比看了10来分钟,果真找到被拆的元件,而且很显眼,把这个元件补上去电流0.85-0.95-0.85不显,加热下显卡再试亮了,直接干显卡搞定。
  本身的问题应该只是显卡虚焊了,估计没修好装起来的时候拆了PU501旁边的100欧电阻(这个电阻焊的很牢固,一般不拆是弄不掉的),还好只是拆掉这个,拆了其他地方的就不好找了。修了一个小时净挣300,爽死。上图:

网友A:
要庆幸上家没有19v胡乱一烧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真是幸运   能把少件的对出来   看来你的眼力不错

网友:
看来上家比较好

网友:
拆掉的件 太明显了

网友B:
少件估计是认为故障  庆幸没有给你做致命性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件估计是认为故障  庆幸没有给你做致命性的故障

是啊,前面那兄弟估计是怕元件拆多了搞成开机没得反应就不好跟客户说了

网友C:
上家不会修,或者修好 客户那边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家不会修,或者修好 客户那边不修了

没修好的,板子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101那个电阻吗

网友:
是的,这个电阻焊接很牢固

网友D:
楼主修被人动过手脚的板子每次都有一样的板子对比,看来维修量很大啊!     联想G470卖的很火吗?还是特别容易坏?今天论坛一连三个联想G47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被人动过手脚的板子每次都有一样的板子对比,看来维修量很大啊!     联想G470卖的很火吗?还是特别 ...

我们这边的大店铺基本都是卖的联想牌子的电脑,不是爱坏,机器卖的多,自然售后也会有的,总体来讲联想电脑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庆幸上家没有19v胡乱一烧

确实如此,有的修好了的机子,客户来一句我不修了

网友:
又是一个G470  论坛火了这个型号

网友:
还好有料版对比

网友E:
板主 一出手就是不一样 给我两个一样的板子眼都能看花  也不一定看出来啊

网友:
高清无码图看得爽

支持 反对

网友:
有些客户很精的 ,只肯出一点钱 ,我想说 这种客户就跟 他彻底把机器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主 一出手就是不一样 给我两个一样的板子眼都能看花  也不一定看出来啊

那个位置好找,电阻个头偏大

网友:
好厉害  要是有料板对

网友:
人为的故障!哎!人心不古!

网友:
这个型号坏的还是不少的

网友:
呵呵 谢谢那位兄弟的手下留情吧

网友:
这钱来的容易   故障也明显

网友:
上家挺狠啊,300快都嫌赚的少。

网友:
现在我们都是客户只要不修  还原故障  基本都是做3个故障  显卡旁边的电阻  桥旁边的电阻  Ec旁边的电阻

网友:
对板子会看的我,一个头两个大

网友:
换成 是我   几个小时修块板子我情愿不修,工时与收入不成正比

网友:
被人拿掉原件都能查出来。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
牛人啊。维修就要仔细

网友F:
请问楼主高清大图用什么拍摄的?

网友:
二修机   我们都不接       10台  没2台能修好的

网友G:
这个显卡不爱虚焊吧

网友:
学习了  这样度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显卡不爱虚焊吧

虚焊的多的,310M的卡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高清大图用什么拍摄的?

水果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