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5470 版号DAJW8CMB8E1 REV:E 独显的 通病 上电到0.1到0.3掉电

楼主(2017-03-21):
开机电流状态

拆机查看是否进水等无进水痕迹,个大供电无短路
唯独没有内存供电以及CPU供电其他供电均为正常此时因为没卸掉散热器所以量了一通没找到问题,后来拿掉散热器后查看以及论坛上看资料等发现这个电阻被散热器给推动了。

红圈的地方就是坏了的地方被散热器给推动了,修复即可修好

大家给加点分把  分 难赚啊。。。。。。。。。。。。。。。
加分不扣分,举手之劳谢谢
文才不好不会写  呵呵

网友A:
图片没上传上来啊 哥们

网友B:
图片 没有 补充上传下

网友:
扇热器搞得啊啊

网友C:
那个地方,怎么没有看到啊?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没上传上来啊 哥们

我上传了啊,是不是官网给删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 没有 补充上传下

我上传了啊不会是给屏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地方,怎么没有看到啊?

我上传了怎么这样晕

网友:
图片呢,小伙子

网友D:
我是新手呀,,,来学习。。可是没有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是新手呀,,,来学习。。可是没有图~~~

老油条 又来打酱油,还说是新手

网友:
看到图片,都给你加分

网友:
上图给你加分!

网友:
是得发图片看一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老油条 又来打酱油,还说是新手。

:curse笔记本我确实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curse笔记本我确实不会

别解释,你是老油条

网友:
无图看不懂什么被推动了。。。。。

网友:
楼主 图呢? 你这个不好理解啊

网友(2017-04-20):
楼主图片在哪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个个都看不到有图你又说有,那图去哪里了

网友:
求具体位置呀,遇到同样问题了

网友:
我是新手,别骗我,没有看到图。

网友(2017-05-29):
没有图啊  楼主

网友(2017-11-26):
这个型号修了不少,还没碰到这个故障~~~~~~~~~~~~~···先记下来

网友:
哥哥 怎么不上传图片呀

网友:
U11的芯片上  在哪里              这个芯片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发图片就卡,只能打字

网友:
老板    你也发个   芯片    图呀   我看一下  就说    没用

网友(2018-06-21):
我记得好像有个戴尔的机器也是散热器旁边的一个管子被顶歪了不上电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
楼主,图呢,看不到图怎么给你加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