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屏幕有雪花

楼主(2017-03-21):
来的时候就是有雪花  于是换屏还是一样,又换屏线还是一样 求助 是不是显卡故障

网友:
先只用集显试试  若显示正常 重点查下显卡

网友:
屏换完了。线也试了,显卡和显存,问题多。这个机器修过挺多,是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良

网友:
  或者那个电容不量,

网友:
这样指向性广的故障 只能是替换排除

网友A:
把独显电感拿掉,这个机器能用集显

网友:
只能换显卡了吧

网友:
显存会这个故障,我以前遇见过

网友:
有雪花上个图
换CPU内存测试

网友:
上个图看看的

网友:
可能是滤波不良啊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故障

网友:
用集显看一下

网友:
显卡或显存.一般显存居多

网友:
显存或显卡

网友:
采用集显试试,不行换桥,桥也会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独显电感拿掉,这个机器能用集显

g470有好几种的,,有不带集显的

网友:
加焊GPU试下

网友:
jin  yong  du  xian  shishi

网友:
不上几张图我也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加焊显存颗粒或更换显存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吗

网友:
显卡问题多,先改集显试下正常不

网友:
CPU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