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10掉电咋回事呀

楼主(2017-03-21):
Z410掉电咋回事呀谁遇到过   开鲁大师压力测试CPU温度80度   不开45度       掉电急。。。。谁遇到过

网友:
CPU 和导管有个,有问题

网友:
换处理器或者散热器试下

网友:
换散热器试试吧可能是铜管坏了

网友:
散热器和CPU 重点排除

网友:
求助前最好先简单排除下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 一台一样的问题 处理散热无效

网友(2017-04-22):
我这里有个换了铜管也不行 可以排除散热的问题

网友:
我也 遇到了 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