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on 1464 DA0UM3MB8E0 分离BIOS+EC

楼主(2017-03-21):
dell Inspiron 1464 I3独显板号:DA0UM3MB8E0

BIOS版本 A13 官方最新
直接分离的BIOS和EC,测试正常。
官方EC程序刷完会自动触发,很方便,维修结束后按FN+X退出工厂模式即可。

每次我遇到论坛里版本众多又不明确的机型,我就会分离完放上来,希望能作为官方版本方便大家。

网友(2017-05-08):
多谢楼主,版本太多,眼花缭乱,刷你这个亮机

网友:
好BIOS,刷了好几个都不行,刷楼主的直接亮机,感谢

网友:
下下来试试看 好了 回复大家

网友:
刷过了 还是不能行啊 可能是机器  其他问题    两声报警 电流1.2左右  有谁遇到过 指教一下

网友:
   掉电  下个BIOS试下

网友:
有知道    0.4左右掉电是什么问题么?

网友(2017-06-08):
下来试试看

网友:
好BIOS,刷了好几个都不行

网友:
没权限 好难搞了.............。。。。。。。。。。。。。。。。。。。。。。

网友(2017-08-23):
触发004转换不出来刷BIOS不好使。

网友:
我也有一台,按开机键几乎没有反应。不开机。刷刷这个试下。

网友(2020-06-19):
直接亮机 非常感谢

网友(2021-07-03):
感谢楼主,我的机器不开机,只刷了EC BIOS就直接自动开机了。

网友(2021-10-07):
我的电脑先六声报警再五声报警无显示,键盘灯大小可以用。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