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别信号和电压 图纸中

楼主(2017-03-21):
怎么区别信号和电压 图纸

网友:
需要上拉下拉耦合的是信号

网友:
示波器能看出来吧。

网友:
信号也是电压。就看那个电压是干啥的。

网友:
不同厂家命名方式不一样比如3D3就是一个电压,具体看图纸名称来源一般就可以看出来是信号还是电压啦

网友:
还不熟练 多看视频 或者报个远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