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80

楼主(2017-03-21):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I0ODc3NHwzMDc2MTNiZjA2ZGNiZTEwNTA3MjdmNDYzYWRiNjZlZXwxNzYwMDAyMjY1&request=yes&_f=.rar

联想E40-80 故障现象 开机电流正常 屏幕一闪一闪的就是不亮 外接显示器不亮 抱着试试的心态刷个BIOS亮机了 保证此BIOS能用

Ideapad 305-15IBD, Lenovo B40-80, B50-80, E40-80, E50-80.rar

网友(2017-04-28):
引用 网友A:
正常电流多少  我的0.4  电压都有

妳BIOS动过吗

网友(2017-06-08):
这个机器是不是有通病的

网友B(2017-08-09):
我的联想40-80加电0。2掉电。各路电压都有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联想40-80加电0。2掉电。各路电压都有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各路电压都测了吗 我只能保证我的BIOS真心是好的

网友:
有一次修到一台联想Z400的机器,当时也是开机亮闪亮闪的,是刷BIOS好的。

网友(2017-10-20):
我的一样的故障怎么没你幸运呢   。。。。。。。。

网友(2018-01-05):
四楼的解决了吗?我的现象是一样的 求结果

网友C(2018-02-28):
昨天修到一个。电流0.5多。各路电压都出来了。复位也有。不跑码。总线没有波形。难搞啊。刷了很多BIOS都不好。BIOS芯片我也找个换着刷。也是不行。不知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2018-12-14):
谢谢!BIOS是全好的,屏幕一闪一闪不亮机,下载烧录后机器正常亮机,进系统测试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修到一个。电流0.5多。各路电压都出来了。复位也有。不跑码。总线没有波形。难搞啊。刷了很多BIOS都不 ...

只能慢慢查了  不要着急 先放一放冷静了再修吧

网友(2019-01-22):
这个BIOS是好的,已经验证,有一个小问题,刷之后进BIOS没有SN号了。不过不影响使用

网友(2020-03-01):
刷完成功点亮。。感谢感谢。

网友(2022-03-15):
BIOS是好的  开机快   笔记本开机电流0.6-0.4循环跳动,强灯下看见屏幕一闪一闪的但没有背光

网友(2023-03-16):
学习了  下载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