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dge 15 80K9红屏故障

楼主(2017-03-21):
接一台联想Edge 15的带触屏的变形本,有轻微红屏故障:

这种情况要么屏线、屏本身、显卡,大家遇到过吗,带触屏的拆屏有点风险,想听听大伙的意见。附内部主板图片:

补充内容 (2017-4-8 20:00):
此机已经修复,不是排线和主板的问题,是换屏解决的,谢谢大家关注和讨论!这个屏的价格还不低呢,加运费473,买的不带框的总成。这本质量真心太差,客户说买的不到一年就出现这个故障了,除了256G的固态硬盘好……

网友A:
把下面的屏线接口 插拔下看看  不行就拆屏幕吧

FYY

网友B:
显示属性里看看设置情况。

FYY

网友:
像是屏线,缺色了

FYY

网友C:
缺色啊这是,估计得拆屏了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下面的屏线接口 插拔下看看  不行就拆屏幕吧

哦 ,处理过了不行,估计得拆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属性里看看设置情况。

应该是硬件故障的,进BIOS也是一样的

网友D:
恩恩有可能,但是这个屏线很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色啊这是,估计得拆屏了

看来不拆也不行了

网友:
缺色 先打值

FYY

网友:
哦 接口是40针的,没有找到对应的接口定义图

网友E:
这机子没图纸吧,只能拆屏看看了,有结果了发一下吧,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没图纸吧,只能拆屏看看了,有结果了发一下吧,

没有找到图纸的,只有拆屏了

网友:
只能一个一个换的试。

网友:
屏线 屏 没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恩恩有可能,但是这个屏线很贵的

可以试着拨开折叠地方的屏线 应该断了一根线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着拨开折叠地方的屏线 应该断了一根线

哦 试试的,

网友:
屏线 测LVDS数据线   估计断线啦

FY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