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开机没显示

楼主(2017-03-21):
一个联想能开机,但是没有显示,电流0.33.拆机没发现进水,量有3V5V,其它电压正常,但是没有CPU电压,查CPU供电芯片,23脚VIN 19V供电正常,22脚VDD没有供电,不正常.没有+5VS.+5VS是通过U38转换来的,+5VALW正常,就是没+5VS.顺着线路查,发现+VSB,没电压,+VSB是PQ202转换来的,量B+正常,于是短接B+,+VSBP.开机正常了,此机修复.

网友:
送上电路图大家研究下

G470 LA-6751P_6753P 1125A.pdf

网友:
楼主怎么不查下G级的条件呢

网友:
直接短接没保护 不会出事吗

网友:
这么简单    是通病吗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管子,不能直连。

网友:
有图纸应该查一下查一下控制的电路的这样比较保险要不用一段有可能会不稳定的

网友:
刚好碰到这个问题  谢谢分享

网友:
直接短接吗?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机器 俺们 这都很少修到了

网友:
公共点没短路吗??

网友:
楼主上电时序很清晰,修起来就是快

网友:
这么简单不是通病吗

网友:
也正在修,参考一下,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