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换什么屏需要刷码片

楼主(2017-03-21):
换那些屏需要刷码片啊?这个是根据屏的型号决定还是由主板决定啊?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网友A:
修电脑这么久,没见过要换麻片的

网友B:
这个是屏幕和主板不兼容,要把原屏幕的码片信息刷到新屏幕上 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C:
太麻烦了,直接换屏简单省事

网友D:
换屏后显示不正常就要考虑刷码片。

网友:
我有过一次,原装屏破碎了,换过新屏进系统一闪一闪的,后来就拆旧屏上的小八脚芯片换到新屏去了,就不闪了当时觉得很奇怪

网友:
DELL的老机器 ,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脑这么久,没见过要换麻片的

不是修屏,是换屏之后显示不正常,遇到过好几个需要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屏幕和主板不兼容,要把原屏幕的码片信息刷到新屏幕上 就是这么回事

我知道,想问下是什么屏或者主板需要刷,有没有可以辨认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麻烦了,直接换屏简单省事

就是换屏需要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屏后显示不正常就要考虑刷码片。

嗯,有时候还以为是主板的问题,就想着有没有什么能辨认的标识什么的

网友:
hp有吗?其他品牌的呢,老感觉hp和dell都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