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5751P 联想Z460/Z560/G460/G560分离BIOS+EC 【Version 29CN38WW(2.15)】

楼主(2017-03-21):
板号:LA-5751P
IdeaPad Z460 & IdeaPad Z560 & Lenovo 3000 G460 & Lenovo 3000 G560
Bios Version 29CN38WW(2.15)
EC Version 29EC38WW(2.15)
这个是官方给出的最新版本,但貌似外露的也有2.16,但是我实在是找不到,意义不大不去纠结。
EC和BIOS都为官方版本分离而得,请自行核对型号或板号。
这个机型的SN号写在ECROM里,所以我随手把机型改成了Z460/Z560/G460/G560 SN改成了5201314,好玩而已,没特别意义。

    在我时间充裕的情况下,遇到相应型号的笔记本,而论坛里BIOS版本复杂纷乱时,我会下载官方最新BIOS分离后上传,理论上应该可以解决各种因BIOS或EC引起的风扇和启动关机故障。    对于我有绝对把握,并有空闲时间的情况下,我会删除论坛中其他模棱两可的帖子,但不会扣分请原贴作者放心并给予理解,主要是为了减少大家不必要的积分浪费和时间成本。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A(2017-04-22):
大神,关于Bios的密码,除了刷Bios外,能通过Bios里面的代码反推出密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关于Bios的密码,除了刷Bios外,能通过Bios里面的代码反推出密码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没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没什么实际意义。

因为有部分人,会连硬盘都加密。所以如果可以反推,这样就直接解决两个问题了。。

网友(2017-05-24):
楼主辛苦了,分离,上传,确实解决了很多问题。正好需要,下载了

网友(2017-08-16):
确实好用,我的Z460是没问题的 大家放心下载

网友(2017-12-25):
已验证    楼主BIOS是好的 已经亮机了

网友:
我的Z460 换了桥风扇狂转 找到了这个下来刷刷看如何

网友(2019-03-20):
好用的BIOS。脑袋有点疼,看错了,以为是la-5752p呢。下错了,只能刷刷看,结果。5752p的也好使,开机秒亮。

网友(2020-09-19):
不知道能不能用哦

网友:
不知道怎么样哦,试试看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