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不触发成功修复

楼主(2017-03-21):
此机是同行的机器,拿到手上,测开机针有3.3V,不触发,于是看看有没有什么些板有没有通病,一搜真的有一大堆,平时修到的GA-H61的主板都是触 发断电的多,首先看到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5192-1-1.htmll贴子发现Q66果真没有电,于时直接找到别的贴子,都是Q66没有电的情况下,GS都有5V,D极却没有电,直接换了一个管子,D极就有5V了,还是不能触发,有些贴子拆掉Q66 旁边的D5就可以了,把原来的Q66管子还原回去,拆掉D5 ,果真电压就出来了,还是不触发,那继续找到一个不触发的通病,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9274-1-1.html 就是这个Q58 信号SMRST#这个信号,也是为低,于是也拆掉,那这个变为3.3V,以为会好的,大失所望,还是不能触发,于是测试触发信号,IT8728F 触发正常,没招了,难道是这个I0的问题么,加焊后一样,最后又去搜,发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2403-1-1.html   这个DPWROK信号,我也把这个开机针旁边 的Q34 拆掉,这元件不小心直接吹飞,不管,能上电了,最后还亮机了 ,后面把前面的拆掉的Q66和D5补回去,结果 电压也出来的,归根到底就是这个Q34元件引起不触发。

网友:
感谢分享,可惜我功力不够,看的我头晕啊!

网友:
论坛里的朋友们帮了大忙!

网友:
应该是Q35坏,今天也修这个板。Q35C级控制Q34的B级。拆掉Q34也可以的

网友:
H61的通病多。这个板子有时候也修得烦人。

网友A:
不错,DPWROK没有,导致桥没发出-DEPSLP,DEPSLP控制着5VDUAL,所以没有5VDUAL。
在这里,如果-DEPSLP有发出的话,而5VDUAL没有,可以采用直接将控制P_EN的双二极管拆掉这种修法。
而如果DEPSLP也没有的话,那么拆掉P_EN是没有用的,还得从源头修。

网友:
不管什么牌子的H61问题真的多

网友:
功力不够,看的我头晕

网友:
现在正好修一片一样的主板,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DPWROK没有,导致桥没发出-DEPSLP,DEPSLP控制着5VDUAL,所以没有5VDUAL。
在这里,如果-DEPSLP有发 ...

自然,DEPSLP都没有,说明待机条件不正常,桥都不能正常工作。自然就不会触发上电。

网友:
总的来说,修好就是件幸事。

网友:
楼主这帖发的太NB 了       只有神才能看到懂

网友:
几块技嘉H61都是不通电,开机针的电压又有,换过IO还是一样就懒得搞了。看了楼主的帖子,我觉得是时候也把我的板找出来看看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