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 PRO3无集显

楼主(2017-03-21):
华擎B75 PRO3无集显,板子故障,刚开始是触发掉电,随后发现南桥旁边Q7488 小六脚坏,换后正常,然后上电试机,又有新问题就是集显过不去,求思路,谁有点位图,跪求,初学者还有好多都不懂,大神多多包涵

网友:
插独显能亮机吗?

网友A:
我今天有一块华硕H61M-E也是修到集显不亮,插上独显能点亮,但是进不了系统,有人建议我查下桥的基准电压,我今天没时间弄了,你也试试看?

网友B:
B75 PRO3-M点位有 不免费

网友:
可以亮,怀疑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有一块华硕H61M-E也是修到集显不亮,插上独显能点亮,但是进不了系统,有人建议我查下桥的基准电压 ...

试试吧 感觉是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75 PRO3-M点位有 不免费

多少大洋,太贵就不用了客户也有显卡,只是个人感觉板子有故障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少大洋,太贵就不用了客户也有显卡,只是个人感觉板子有故障不爽

20人民币

网友D:
插独显可以亮机,修集显供电

网友:
可以的,插独显正常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独显可以亮机,修集显供电

电压正常,没有检测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