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5-LA8681P Rev:1.0集显开机2秒掉电,电流跑到0.2几掉电.

楼主(2017-03-21):
各位大师给小白加点分吧,写这些不容易。前几天有个客户说电脑开机2秒马上就掉电看下图: 他说以前进了点水到键盘上面了,那时候可以正常使用,后来用了一段时间就出现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可以开机,到现在就是开机掉电了,我心想可能是短路保护或者是缺电保护。我拆机测3V 5V正常,后级输出电压1V 1.5V 1.8V也都正常,开始检查IO的工作条件和电压没有发现异常如,再测量CPU的大电感无电压输出,再检查CPU控制芯片ISL6265CHRTZ-T_TQFN48发现48脚VIN无电压如图: 48脚VIN是CPU芯片的主供电,主板图片: 把PR906电阻换了开机一切正常看电流: 主板型号: 希望各位朋友给小白加分,也算是给小白的一次鼓励谢谢。此机的BIOS一起传上 联想G485-LA8681P Rev:

网友:
思路可以谢谢分享

网友:
简单方法对。

网友:
路过 学习一下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不错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喜欢这样的客户!送钱来了。

网友:
谢谢你的加分

网友:
不错赞一个。主供电丢失

网友:
进水机器 细心点维修一般都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
19v没有嘛?

网友:
这个问题发好修。

网友:
现在这个年头生意不好做   有钱赚就是硬道理

网友:
细心,耐心